Hyperlynx EMC仿真?

楼主(2009-04-22):
我用Hyperlynx仿真PCb的每个回路辐射都不超标,是不是我的PCB 的数字部分EMC就不会出问题?

我的是双面PCb把底层设置为电源层,驱动上升沿速度仿真选择的比实际的系统上升沿快。

大家用Hyperlynx仿真EMC都是为什么做参考一下,仿真的与实际差的很大么?

楼主:
我导入的PCB怎么没有覆铜?

网友(2009-08-25):
應該說問題會很小

网友:
双面还做,真不容易啊。

网友(2009-10-06):
还在学习,不知仿真的与实际应用有多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