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请进:终端匹配和源端匹配

楼主(2009-04-22):
昨天你发了一份资料给偶。看无之后想问一下

    PDF 档上说,1:BGA与相邻元件的距离>5mm。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离>0.7mm;

                      以前面试有人考过这样的题目,我直接写了1。0MM 他说错了(我的板很密没办法喽)。现在还找不到准确的答案。到底是多在的距离??

                        2:用于阻抗匹配目的阻容器件的布局,要根据其属性合理布置。
                         串联匹配电阻的布局要靠近该信号的驱动端,距离一般不超过500mil。
                         匹配电阻、电容的布局一定要分清信号的源端与终端,对于多负载的终端匹配一定要在信号的最远端匹配。

                          这是的源端是不是指原理图的输出?。终端是输入?
                      什么是多负载的终端匹配?什么是最远端匹配?

楼主:
好冷!~~~~~~贴都凉了。

网友:
这里的源端是指信号源的输入端,在原理图里是输入。终端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可要收费的。

楼主:
这里的源端是指信号源的输入端,在原理图里是输入。终端是输出。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哦。

网友:
点名拉,点名拉~~~

网友:
以前面试有人考过这样的题目?
那个题BGA与相邻元件的距离>?还是与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离>?
看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
1:BGA与相邻元件的距离>5mm。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离>0.7mm;

这是为了防止回流焊的阴影效应,5mm是理想距离。当然因为产品不同,特别是消费电子,有时只能满足0.5mm以上,比如手机。
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离>0.7mm,同理。但0.7mm也不尽全对,贴片元件还分IC与小贴片,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距离。而且每一个公司的标准都不一样。

2,第二个问题,你还没这个能力去理解它。姑且理解为始端,就是信号的输入,匹配电阻放在始端,串联始端,并联末端,就是信号的接收端。比如BGA通常为始端。sdram,flash之类的为末端。

最近项目很忙,每天加班加点,回到家都很晚很累,所以好多天没来逛论坛。

以后有急需我解答的问题,欢迎带上KFC来科技园找我。

网友:
    说的非常好,简单明了

楼主:
    1:BGA与相邻元件的距离>5mm。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离>0.7mm;

这是为了防止回流焊的阴影效应,5mm是理想距离。当然因为产品不同,特别是消费电子,有时只能满足0.5mm以上,比如手机。
    其它贴片元件相互间的距 ...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太幽默了。
        谢谢你精彩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