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封装的名称

楼主(2009-04-22):
如何修改封装的名称,譬如某封装的名称为1805,怎么才能改成1808?

网友:
    仅仅是将同一封装的名称更改吗?如果是就在FILE---Library 用copy 的方法在lib中将 1805 copy 成1808.再删除1805.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直接修改封装名称的
    象修改位号一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