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面配置局域网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在公司使用orcad时,有几个员工需要同时使用一个存放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每个员工都可能会新建不同的元器件。如何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反映出是哪位员工建了元器件?建的是什么元器件?就像在本地数据中建元器件时会在TMPPRTS里面有信息一样。

网友:
在SVN管理中,可以显示详细信息的~~~你把提的问题都会有显示
在download前先做一下对比

网友(2011-01-20):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PLM或是ERP这样的企业管理系统呢?
有临时的物料信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