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C/DC转换电源(24V->18.5V/1.35A)

楼主(2009-04-22):
我现在有个DC DC转换电源。是将24V转化成18.5V/1.35A的
请问各位大虾,能推荐一个转换芯片么?
MC34063我觉得不行。要是直接用降压的话,芯片耐压不够。

网友:
电源要隔离吗?不隔离就简单一点,用功率三极管降稳压输出就可以啊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先将24压降到12V。再用MC34063升压至18.5V
有没有高手推荐一个24压降到12V的三端呢?

网友:
如果电路不需要12V电源那就没有必要先降压到12V,再升压,这样电路冗余且效率地下
这样可以采用的芯片很多,到各个IC公司的网站上很容易找到的,如下在国半NS找到的
http://webench.national.com/ss1/ ... =44&submit.y=16

如果电路需要一个12V电源也完全可以用上面的电路,12V电源负载大可以再用一个DCDC从18.5V降压,或者从24V降压,
如果负载小可以用一个LDO,如果负载要求不高择完全可以用稳压管之类搭建一个电路

网友:
在设计中曾经使用过LM2576,觉得还不错,可以满足你上面的要求

网友:
嗯,LM2576不错,我们产品有用,贵了点就是……

网友:
功率比较大点了
最好选择开关IC比较好啊

网友(2009-06-24):
要看看你的那18V的用处。如果没必要的话尽不要用开关DC/DV,浪费钱,你可以用lm317是可以调到18V的,你所说的1.35A那就要怎你前极的电流能不能达到

网友:
LM2596,MP2560.

可以考虑

依成本和功耗各有优势

如果选用其它型号,一定看清耐压值

网友:
4060就行了。比2576价格低,输入电压可以到40V,输出电流2A

网友:
4060  4065 D004都行电流可达2A.我们公司都用过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