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同一个板子上实现相同部分的复制,并且带网络

楼主(2009-04-22):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板子可以分成两个独立的相同的部分来完成,我打算之需要做出其中一半,另一半复制过去,但是发现如果带网络的话这两个部分含有想网络的部分之间任然还有丝线连接,但是我从前辈那里得到的一个样板上,同样是两个相同的部分连网络也相同,但是没有丝线连接了,这是怎么实现的,现在困扰我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想知道,你的图片在哪里呀?

网友:
    如果是相同的网络,一定会有飞线的,你的那位前辈的板子一定是把飞线给隐藏了。

楼主:
    发个图片太麻烦了 2# 雨中漫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告诉我怎么隐藏那些飞线吗,谢谢

网友:
    V-C-H隐藏飞线

网友:
    先做好板子的一半,然后覆铜,检查板子无错误后,复制做好的板子(一半的),粘贴拼成一块完整的板子。注意:粘贴后会出一个“确认”的菜单,一定要选择“NO”,否则你的接地的焊盘将全部和地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