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22):
请教各位高手
  400M的差分线在布线的时候打过孔对信号的影响大吗?

楼主:
想用hyperlynx做仿真看看过孔的影响,但是所用的D/A芯片没有ibis模型,我该怎么办,望高手指点!

网友:
hyperlynx里是有mod模型,可以自建,关键是slew参数!!!

网友:
如果关心过孔的影响,其实不一定需要做通路仿真,channel analysis也是可以的。Hyperlynx也可以导出通道的S参数,结合你的信号接口要求来看loss是否符合

网友:
过孔的影响是有点,但是对于400M的信号来说还好,估计你是设计RAM芯片吧,走线的话,最好靠近bottom的走线层,减少stub.

楼主:
请问在hyperlynx下的brdsim中,怎么提取差分线?

楼主:
我想过孔的影响是不是主要是阻抗不连续带来的反射问题?

网友:
如果关心过孔的影响,其实不一定需要做通路仿真,channel analysis也是可以的。Hyperlynx也可以导出通道的S参数,结合你的信号接口要求来看loss是否符合
引用 网友A:

S参数是个不错的办法。(见过国外的一个discussion,有讲hyperlynx、HFSS对于S参数提取的结果相对可靠,SQ的S参数提取和实测差别较大)
不过仿真终究是仿真,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用VNA之类的测试设备获得S参数。

网友:
请问在hyperlynx下的brdsim中,怎么提取差分线?
引用 网友B:

brdsim什么DD?应该是boardsim吧

enable crosstalk功能就能把差分提取到linesim中,不过可能会将相互靠近的多个网络提取过去(这个问题mentor也很郁闷,希望在后面的版本中有所改善),在linesim中将不需要的网络del就行了,另外,需要重新定义差分对线间coupling(based on physics inform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pairs)

网友:
我想过孔的影响是不是主要是阻抗不连续带来的反射问题?
引用 网友B:

反射是其一,同时过孔可能带来信号回流路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