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ADS中元件封装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04-22):
1,请问在pads LOGIC中修改元件的PCB封装,如果直接双击,修改PCB DECDS后,为什么我导入后的网表还是原来的元件?如果右键编辑,重选PCB封装,将要修改的PCB封装选在最前面,这样导入网表后是可以改变元件的PCB封装,但是又有问题了,就是用到这一逻辑封装的原理图中的其它所有元件的PCB封装都会改变
   换句话说就是,我想在原理图中同一逻辑封装的元件,如何选择不同的PCB封装,比如说两个电解电容,因大小不同,所以PCB封装不同,但是逻辑封装一样
  2,请问下我在画元件封装时,把文字写在底层丝印层或底层,保存再调出元件,却看不到文字,我又试着将文字改到顶层或顶层丝印层,再调出元件时,却能正常显示文字,我顶层、顶层丝印层和底层、底层丝印层都重新设置过颜色,但是就是只能在顶层、顶层丝印层显示文字,请问是为什么?最后没办法了,只能用文本直接在底层写字了。
  谢谢大家了,我用的是PADS2007软件,请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1.你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同一器件就选不通的decal优先级.步骤是:先选中所要改的元件右键properties
pcb Decals---assign你需要的pcb Decal就ok.
2.你可以将文字放在所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