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修改PCB中的标号,可否生成WAS文件

楼主(2009-04-22):
在手动修改PCB标号时,有时反向更新原理图时不好使!不知道是否可以手动生成WAS文件?

楼主:
大家伙帮个忙呗!没人弄过吗?在原理图里自动标注里就有一项,返回标注打开的格式就是*.was或*.eco。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文件要怎么生成!我知道在PCB中自动标注时会生成一个WAS文件,就是更改后的PCB标号与原理图对应的标号文件(我打开看过)!可我手动更改部分标号要是能生成这个文件就好了?

楼主:
跟贴,顶起来!持续关注直到解决为止。。。

网友:
你可以再生成的文件里面手动修改啊

网友:
曾经见过有人用过,不过自己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修改太慢了,要是多怎么办?

网友:
使用反注,必须把所有的相关的sch文件打开,才能全部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子啊,我可以单张反向标准,且现在已经弄的还算很很熟,就是有些地方不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手动修改,但是不知道手动修该后是否能生产WAS文件。

楼主:
贴,顶起来!持续关注直到解决为止。。。

楼主(2009-06-03):
贴子,顶起来!持续关注。。。

网友:
呵呵,我向来都是手动修改的,假如在PCB中有FREE PAD,如果再由原理图更新过来,这些PAD就会失去网络。至于PCB反向UPDATE到原理图,我没这样操作过。应该会有问题吧?

网友:
最好别反向。反来反去,软件很容易出错,特别是protel这种软件。

坚持从原理图正向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对Protel软件的功能挺有成见啊,目前应该是不能手动生成WAS文件的,期待新版吧,如果操作正确不会出问题的。首先要校对原理图和PCB的ID(这都可以是自动的)。之后重新标注PCB,在原理图反向标志打开WAS文件,执行更改,目前我执行的还没有出现问题。对PCB标号,像项目管理那样递增,(如第N块PCB板是在第N-1块PCB板标号的基础上递增)我现在已经有招制它了。就是稍微麻烦点,如果开发商能把PCB标号建成原理图那样的管理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