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 交换机

楼主(2009-04-22):
一般的光纤交换机都带环路冗余功能,感觉这个功能和路由器没有什么区别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0-08-07):
一般的光纤交换机无环网冗余功能的。其实环网功能跟是否光纤没有关系的,光纤只是一种不同于铜缆的介质而已。

网友(2017-06-21):
下载后  为了表示感谢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