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软件不为人知的技巧

楼主(2009-04-22):
PCB布线软件的书籍和资料大家应该都看得不少了,网上有很多布线技巧的文章,大都是教人如何避免干扰,如何走地线等等,其实这些软件里面还有一个功能,也很好用的,只是绝大部分的书籍都没有介绍。这就是Net Class功能。

       Pcb文件首次加载网络表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分类。这个功能可以人工将无数的网络连接分门别类,比如分成power、data_bus、Address_bus、Hi_volta等类别。这样分类后可以分别对不同的类别施加不同的布线策略。

好了,现在让我们尝试一下这个功能(以protel为例):

       首先打开一个PCB图;选择菜单“Design-->Classes..”跳出图 1的画面。

       这里我已经预先定好了几个C ,其中“All Nets”是protel 默认的类别,这个类别包含了所有的网络。如果定义了布线规则,默认就是针对这个类别的。

       现在我要为这个pcb增加一个表示CPU地址总线的类别“Address_bus”,按下图 1画面中的“Add”按键,在图 2的画面中输选择“A0~A19”,然后选择“>”把这些网络放置到右边的子窗口中。如图 3。这样就建立好了一个新的pcb 网络类别。用同样的办法,再建立“power”、“data_bus”等网络类别。

       好了,我们为这些网络类别分别指定布线策略吧,首先我们为电源类指定布线策略。按下图 4画面中的“Add”按键,增加一个策略。如图 5所示,“Filter Kind”选择“Net Class”, “Net Class”选择“POWER”,然后可以分别设定它的线宽等参数,你还可以为POWER类增加一个靠近限制的规则(由于我这个电路板是4层板,我这个工程就不设置靠近规则了)。

       由于我的这个电路板是一个高速的嵌入式系统,CPU外部总线频率大约200MHz。所以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的设计就变得至关重要。每个地址总线相互之间的长度差不能太长,否则会造成传输延迟。但是手工去测量长度差实在麻烦,这里就可以为地址总线设置一个布线规则。

       在图6的布线规则窗口中,选择“Length Constraint”,弹出图 7窗口,选择“ADDRESS_BUS”类,可以设置总线最大长度和最小长度。图 8所示窗口可以为这个Net Class设置蛇形布线规则。

       设置了以上规则后,无论是手动布线还是自动布线,都会简单很多。在手工布线和修整电路板的过程中,不用再考虑这些参数了,因为你犯规后,PCB编辑器会给出警告。通过这样的设置,你一次可以为一大把信号线设置规则,不再需要一个一个信号单独设置了。可以节约你不少的时间,也可以避免你很多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网友(2009-08-13):

真的没用过此功能

网友:

这些功能基本用烂了,呵呵

网友:

新学习了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09-09-15):

回复 网友A:
不成菜

网友:

只会用PADS的 没发现有这功能

网友:

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

网友(2009-10-21):

前几天刚刚试过,还真的不赖。

网友B:

没用过这共嫩! 高高速还是Allegro

网友:

还没有用过,受教了

网友:

Net_Class在AD规则设置的时候经常用到

网友(2010-02-06):


网友:

网络类 经常用的,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建立一个 EDA QQ群,

我以前一直用protel ,现在学习pads2007 ,教程看了好几遍。

但是实际做项目就发现不少问题。 希望能和pads高手交流一下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有心人呀

网友:

学习了,呵呵不段进步啊

网友:

没用过,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0-03-10):

学习学习啊

网友:

顶一个,学习了

网友:

还没用过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啦

网友:

没用过此功能,回去试下!

网友(2010-05-19):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自动布线

网友:

有学习了

网友(2011-04-08):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强,我原来在设置走线规则的时候,看到选项里面有net-classes,一直弄不懂它是怎么用的,原来如此啊,谢谢了。

网友:

还有更多技巧吗?一并发来共享吧

网友:

以前做手机常用到

网友:

感谢

网友:

用到了。。。比较好。

网友:

高手阿,谢谢

网友:

学习了,可是图片显示不出来,悲剧啊

网友:

还真表得

网友:

我设的怎么就不行啊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恩,这是好东西啊

网友:

呵呵,这个功能是比较好用.

网友(2012-06-07):
受教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别人是否知道这功能我不清楚,反正我以前是不知道这个很实用的功能,谢谢楼主!

网友(2012-07-22):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共嫩! 高高速还是Allegro

这个功能用allegro就方便多了,protel的步骤太麻烦了

网友:
谢谢,受赐教了!

网友:
    其實在零件庫中就可設置這些功能還有很多功能 可連結資料檔 安全距離等等

网友:
    这些在CADENCE中使用的很普遍的啊。

网友:
    这个99SE早就用过了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2-11-09):
    强烈建议写续集,这个功能,布线时是基本功能了。个个提个小技艺,”CTRL+S“单层显示。

网友(2014-07-19):
新技能get,  先mark了

网友:
    这个我常用,烂熟的地步

网友:
如果电路有阻抗要求,时序要求,板子设计属高速电路范畴,建议用allegro来设计PCB,这样大伙就很轻松.

网友(2019-10-10):
这个以前就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