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控制器的VHDL设计及实现

楼主(2009-04-22):
entity I2C_CTRL is
port(
--
系统信号
nReset: in STD_LOGIC;--
系统复位信号端
CLK: in STD_LOGIC; -- FPGA
内部系统时钟端
--
控制信号
ADRS: in STD_LOGIC_ VECTOR(4 downto 2); --
地址线,3(832位地址)
 Din: in STD_LOGIC_ VECTOR(7 downto 0); --
数据输入线,8
Dout: out STD_LOGIC_ VECTOR(7 downto 0); --
数据输出线,8
nCS: in STD_LOGIC; --
片选使能端
 nWR: in STD_LOGIC; --
写使能端
 -- I2C
总线信号
SDA: inout STD_LOGIC; --
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输出有三态
SCL: out STD_LOGIC --
时钟输出端,三态输出
 );
end I2C_CTRL;

网友:
SCL: out STD_LOGIC 所以这个I2C只能是master的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