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阻焊桥?这个概念好像很生疏

楼主(2009-04-23):
请问各位高手,什么叫阻焊桥呀,偶尔听到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就是两个MASK之间的间距,一般要>3MIL。

楼主:
那完蛋了,我有的期间阻焊之间的距离才2mil,那阻焊太小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看你给哪家板厂洗板,我了解的极为少数的厂商也是可以做出2mil的绿油桥。
但是厂商说过,就算能做的出来2mil的,也有可能此绿油桥会脱落,因为太细了!

楼主:
这么说我得改焊盘的soldermask尺寸了

网友:
时间比较紧的话,可以先请厂商帮忙更改。

网友:
Solder mask大小设成和pad一样大就行了。

楼主:
看来没有实践经验真是不行呀,我看过一些资料说soldermask大小一般比焊盘大6mil,我就这么设计的,结果有些封装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要求这么严吗,我做的好几个封装阻焊桥都不到1mil,怎么办呀,必须要改吗,我是按照它的尺寸来做的呀,这个问题很严重哟。
我的格点设的是1mil,看看我的图嘛:

这个是不是要重做呀。
还有这个最严重,有一部分都重合了:

是不是都得重做呀。

网友:
没看懂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这个要求这么严吗,我做的好几个封装阻焊桥都不到1mil,怎么办呀,必须要改吗,我是按照它的尺寸来做的呀,这个问题很严重哟。
我的格点设的是1mil,看看我的图嘛:
这个是不是要重做呀。
还有这个最严重, ...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阻焊与PAD一样就可以,但考虑误差,才需要适当放大以保证PAD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焊盘时就是阻焊盘比pad大6mil,所有都是这样做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元件本身焊盘之间间距太小造成的嘛。那我现在需不需要重做这些封装呢?要是到时候板子做出来了,到厂家刷板时因为这几个封装无法制作,而造成整个板子报废就太不应该了。

网友:
他们会开天窗制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我不用改,厂方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对吗?!

网友:
如果文件已提供给制板厂的话,你可以给制板厂电话指明器件U?要阻焊桥就可以了,(开天窗我这里一般是不推荐)
这样制板厂一般会自己修正的,同时可沟通制板厂看是通过修正哪部分(焊盘变细,或阻焊修正等)修正的

网友C:
单边大两条就行啦,》2mil就行啊要是大6mil,至于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哎,现在老板要求我全部更改,焊盘边缘间的间距必须留到6mil,工程量大呀~~

网友(2018-05-29):
引用 网友C:
单边大两条就行啦,》2mil就行啊要是大6mil,至于吗????

请问 单边大两条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 wanghanq
哎,现在老板要求我全部更改,焊盘边缘间的间距必须留到6mil,工程量大呀~~

两个MASK之间的间距 是两个焊盘之间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