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复制走线

楼主(2009-04-23):
有些管脚的走线是一样的,我画好一个以后怎么复制到别的管脚?谢谢

网友A:
將其走好的clines及vias做copy, 重點是在Options的Retain net of vias不要打勾, 然後定基準點, 再將此資料copy到相對應的座標上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A:
將其走好的clines及vias做copy, 重點是在Options的Retain net of vias不要打勾, 然後定基準點, 再將此資料c ...

这么复杂的,你说的这些设定在那里我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