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问题,出来逛逛吧

楼主(2009-04-23):
现在手头上的samsung 的S3C2440项目搞到现阶段出现一个USB问题,
USB在调试时遇到与有一些PC机(不是全部)连接检测不到USB,这种情况
会有哪些可能请各大侠都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关于USB的信号眼图测试的质量怎么样?
USB的5V输入电源是怎么处理的,接到什么地方了?

楼主:
据我了解USB眼图测试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能识别设备,如果设备不能识别的话就测不到眼图,是吗!
现在我用到的是USB的从口不是主口,所以没有5V电源的!同样一个调试平台,在平不同PC机上
有的可以识别,有的不能识别!

网友:
其实如果我们简单的从电气信号上看,你就比较接到不同PC上的差分眼图有什么区别,还有电平范围。
PC的不同USB口的供电能力也不同,通常是前置的功率小,后置的功率大。
通常USB的5V和0V:如果5V没有,最好能保证单板的地和USB接口的地接到一起,你再试试。

网友:
版主说的对,地要接一起才能长久稳定工作,还有我认为需要注意USB和IO口的电平问题

楼主:
地线我一直都有连接的!问题解决了,只是在串了电阻后并飞线太长调试导致的,多谢各位!

网友:
以前弄过,这个问题根本原因是差分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