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号后面的数字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2009-04-23):
就是下面得这幅图,后面的21,26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出现该信号的页码!

楼主:
感觉不对啊!因为每页显示的数字(相同标号的)都不一样*(有差别),并且在所指示的页码里没有这个信号

楼主:
应该是我的原理图的问题,应该是页码!!

网友:
    是Dxdesigner中出现的吗?
    怎么设置才能出现?

楼主:
    不是dx的好像是orcad的,因为需要所以转入dx,发现了这个标号问题,本来还以为是标号的一部分,结果发现这个标号如果连同后面的数字那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