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用555做了个震荡电路不能仿真?

楼主(2009-04-23):
我做了个555的震荡电路,频率100khz,但不能仿真,请指教。
如图:

楼主:
    怎么没人愿帮哦

网友:
    打包上来,让大家看看吗。才会有人解决了。不然,看着图,谁会啊?

网友:
    这不是仿真了吗?

楼主:
    谢谢提示,我传文件上来,麻烦看看问题出现在哪了.

网友:
    你再仔细检查下电路图是否正确,我对照了下555的振荡电路,觉得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次对照了电路应该没错。

网友:
看一下附件中的555电路,和你的接法不一样,却可以输出正确的波形

楼主:
    感谢liwei 的回复,总算找到原因了,其实你我的电路都是对的,你是占空比大于50%的电路,我的是=50%的电路。那为何我的仿真不行呢?在于瞬态分析设置不对,在仿真时应该要选中‘Skip the initial transient bias point calculation’否则稳态时的波形不会显示出来。
    再次感谢liwei的热心回复!
同时我放一个555的应用软件上来看大家是否有用。

网友:
    学习了, 有同样的问题, 去接决一下

网友(2010-09-24):
    请问 你们仿真用的 ne555是 哪个版本的 哪个库 找到的???

网友(2011-05-11):
    这个应该是555B搜下

网友:
    原来顶贴也是一种美德呀,,顶一个吧,,,,,,,,,,,,

网友(2013-01-10):
在仿真时应该要选中‘Skip the initial transient bias point calculation’否则稳态时的波形不会显示出来
xue xi l

网友(2015-02-27):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7-07-13):
感谢楼主,这个问题弄了半天,终于解决

网友:
    貌似是这样的,我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