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脚位怎么是反的呢?

楼主(2009-04-23):
    我画了一个两层板,把IC放在了第2层,没想到等我铺完铜的时候,一看:怎么IC脚位反了,从左至右应该是1.2.3.4.5、现在从图片上看脚位是从右往左数了

网友:
    在底层是那样的吧

楼主:
    是不是我把IC放在了第2层,在PCB图上看的时侯IC应该是反的,因为没有把板反过来,而是从第1层看到第2层去了,是不是?请大侠指教!

网友:
    你调到顶层看看是不是正的,是正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器件放到底层后,标注的符号使跟随器件同时翻转的,所以你从正面看就像透视了一样,看到的就是反的了。

网友:
    你放到底层如果想看到正常就应该想象着把板子反过来看,所以当你放到底层的时候就应该是反的,这里要注意哦,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反正很容易出错的

楼主:
    多谢了,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段时间了。现在终于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