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想想吧

楼主(2009-04-24):
同志们,问你们一个问题,我有两块PCB是上下对插得,可我上面插针的间距是2mm,下面那板是标准的2.54mm,板子都做好了,没法对插,怎么办啊

楼主:
第一次画PCB板,还是四层板,就发生了低级的失误。。。

网友:
用导线连吧~~~只要频率不是太高应该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是打样测试功能,可以先用导线连起来,如果要量产了,肯定是要重做的。

网友:
你在发板之前一定要对一下上面的板和下面的板的排针孔位啊,如果没有对准是插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