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保存

楼主(2009-04-24):
在保存是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无法保存不知在哪修改?

网友:
文件夹不要用中文。

楼主:
有一个不是中文的也不行

网友:
估计你的那个文件夹或者上级目录的权限是禁止写入;. H$ v5 [% g" T
换个磁盘分区试一下

网友:
你到file-property里面试试,看看是不是点一下unlock那个按钮就好了,另外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数据库损坏了,如果你的文件扩展名是.sav的话那就是损坏了,你运行一下db docto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