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拼板问题

楼主(2009-04-24):
为什么两块板的边框不能对对

网友:
要对齐?很简单,复制要移动的板子,然后按M+S,找到板框的边界点,点一下鼠标左键,然后移动到另一块板的板框边界的中心点,再点一次鼠标的左键就行了,非常快捷方便!

网友:
阵列黏贴!

网友(2011-05-14):
特殊粘贴 然后再选定要对齐的 MS就行。。。

网友:
原来这样子

网友:
有些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