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都学还是只用其中一部分?

楼主(2009-04-24):
mentor ee 的功能太多了,学习了两个月也只是学了做库  画原理图  拉线 ,加上少许约束规则,有些东西直接就跳过了,比如多人协同布板,装配等,请问用此软件的大侠,你们是所有的都学吗?(感觉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不是的话主要学哪些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在网上看到的说是这个软件一般都是一个组分工合作使用的
有人建库,有人画图,有人布板

楼主:
反正我是业余的,我想学会做库,画原理图,约束设置和布板,再加上cam350应该可以了吧!!有很多东西比如xtreme  teampcb   dms  ,server manager 等是不会用到得!

网友:
多人协同布板,装配等这些很常用的功能呀,主要看你设计什么样的PCB。不复杂的PCB这些可能是用不到。因人而异,看自己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