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使用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4-24):
最近在学习Hyperlynx软件,遇到一些可能很简单的问题,
可我弄不懂啊,希望路过的高人稍微指点下!具体见附件!FPGA设计网论坛 专业FPGA设计论坛

谢谢!!!

网友:
图一:引脚名称
图二:频率可以自定义,参考datasheet,你提到的带宽什么意思?虚拟示波器不用考虑带宽
图三:没明白你的意思
图四:仔细看下英文,没有玩过protel,不懂

楼主:
TO forevercgh版主:
图一:那个QB不是在Signal栏里面吗?
      对应最右侧的带有芯片Log标志的那一栏也是signal项被选择,不是pin啊?
图二:U1不是代表IC吗?那每个芯片是不是都有个工作频率带宽呢?
      我的问题就是:133M是基频激励吗?
      考虑到IC有相应的带宽,所以这块频率不是随便乱300、500等乱输入的吧?输入原则是什么?
图三:Hyperlynx的Boardsim不是有两种分析方式吗,针对串扰而言,无论哪一种方式,
      我们在做仿真的  时候都要指定串扰阈值,比如都用40mV吧,
      我的问题就是:当我用“快速分析”的时候,在Report中,很容易看到有哪条net是victim,
                    哪条是 aggressor,也即是说串扰被软件检查出来了,
                可是在“详细分析”的时候,被分析的net的Report中,无论阈值设定40mV
                              或者更低,在Crosstalk那栏中,总是写着NA,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串扰没被分析一样?
图四:当把Protel做的PCB导入Hyperlynx时:
         弹出warning:说没有Plane layer,让在Stackup中设置一个Plane layer,那这个层随便设置吗?

网友:
图一:signal就是pin,你用datasheet对照ibis model就清楚了
图二:U1就是实际IC的等效,你使用的IC支持什么样的频率就设置什么。如果133M是选型的IC支持的频率,那么你设置的133M就是基频。
图三:NA没遇到过,maybe你的设置有问题
图四:这个牵涉到层叠设计,你可以问下PCB工程师

网友:
设置叠层是不是因为你导入的PCB和你HYPERLYNX中的层数不一样

楼主:
TO forevercgh :
图三:我按照教程DEMO.HYP来做的啊,在“详细分析”的时候,
   Crosstalk项就是写着NA的,forevercgh 版主可否简单运行下那个例子,看看Report呢?
TO xhymsg:
图四:你的意思是说,Hyperlynx默认的叠层数量和外导入的PCB层数不同所导致的吗?

楼主:
请问楼上的二位:
    谁有将实际PCB导入Hyperlynx的教程?
    能共享下吗?

网友:
叠层设置出问题是因为:你的电源层和地层定义错误,不应设置成NO PLANE,应该设置为CAME PLANE.你改下试试看,可以在HYPERLYNX  的STACKUP里进行设置,也可以在PCB里LAYER SETUP中进行设置。

楼主:
TO dsy198677:
    came plane是什么意思啊?
    另外请见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惭愧,我也没有实际导入过,但是推测是这个原因,就是你PCB的实际层数和你的STACKUP中设置能否对应起来。

网友:
cam plane就是平面层,通常设置为power或ground。
请楼主弄清楚几个问题,然后潜心研究SI
1.什么是特征阻抗
2.参考平面用途
3.PCB的层叠设置的原则和原因
4.什么样的板级走线要考虑SI

楼主:
对于第一和第二个问题,还知道一点
至于:
3.PCB的层叠设置的原则和原因
4.什么样的板级走线要考虑SI
请问:forevercgh 版主,我应该看那些资料呢?

网友:
Howard Johnson, Martin Graham. 《High-Speed Digital Design》
国内也有中译本  《高速数字设计》
E文比较nice的看原版的,翻译后的某些用词会让人很晦涩。

PS:如果是要搞SI研究的,PCB layout的实际工程经验是必备基础条件。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去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