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数据线同线内能否可以交换

楼主(2009-04-24):
请问大侠,本人之前接手过普通SDRAM时可以将数据线在同线内可以随便交换,
但不知在DDR2在Layou时是否同样可以将数据线在同组内随便交换?
请各大侠发表点意见!

网友:
同一组的数据线可以交换的!!!

网友:
数据线的排序是定死的,不能调换。你以前设计的可调序的应该是SRAM,而不是DRAM。

网友:
调换数据线后需要相应更改芯片的寄存器设置。因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