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中,在画好的原理图上修改封装后,如何更新原理图库的封装?

楼主(2009-04-24):
CIS中,在画好的原理图上修改封装后,如何更新原理图库的封装?

网友:
在cache里找到它, copy  到库里。

网友:
ORCAD跟allegro的封装库的管理好像都不是很方便。。。尤其是开始上手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库的原因出错。
不知哪位高手有时间能总结一下这方面。

网友:
我一般要改那个器件都是先离开原理图,到封装库里边把器件修改好保存后到cache里边找到对应的器件,右键updata一下,这样原理图里边的器件也跟着就改了

网友:
    4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