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布线最快最好。布线的方法。

楼主(2009-04-24):
怎么布线最快最好。布线的方法。
你们都是手工布线吗,布线要打开DRC吗。

网友:
研究网络线来拉线,关闭drc.

网友:
布线的速度取决于你对软件的熟悉程序,以及布局的质量和对产品,对电路的理解程序。

当然,自动布线速度最快,但不是最好。

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技巧,理解产品的特性,按照相关的工艺和EMC规范进行合理布局,只要布局得当,布线就比较顺利和快了。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