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请各位看看有哪些要修改

楼主(2009-04-24):
第一次用pads画板子,请各位看看有哪些需要修改

两层板
黄的为接地的引脚
地线没有完全连起来,想在铺铜后自动和地连起来
下面的为FPGA ep2c8

网友:
第一次,相当不错了,牛

楼主:
不会吧?
还请高手提提意见!!

网友:
地线可以用铺皮加宽一些。

楼主:
怎么用铺皮加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地线上画Copper

网友:
电源要粗一些

网友:
你这个板子背面没显示吗,我怎么没看到退偶电容啊
第二个图明显可以看出来每个电源的引脚都没有电容,而且电源线不够粗
一点愚见,望大家一起讨论,方便的话可以把PCB放上啦,大家会给出更好的意见的

网友:
第一次应该是很不错了..加油.

网友:
楼主有没用自动推挤布线???在下想学习

网友:
地可以直接打孔,再铺铜,滤波电容要跟IC的腿直接连上不要隔得太远了,你好象把它们都放在一团没有起到滤波的作用。电源线要加粗,地线也要加粗,我看你这块板上面的USB处理得不好,还打了过孔。

网友:
自动推挤在DRP打开的时候把格点设为0就好用了

网友:
理论知识还不行啊。。。呵呵。。我画板子从来不走锐角和直角。
& ?0 ~2 F& ~& v      只走45度和弧线,尽量不要走直角。

网友:
继续努力:1,可以将GND网络设为不显示,把GND PIN脚加上过孔,最后再敷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