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如何单层显示

楼主(2009-04-24):
请问powerPCB如何单层显示

网友:
颜色设置   Ctrl+Alt+C

网友:
颜色设置,把要显示的层打钩,其余的全部不打,另外下面configuration还可以保存这种界面,需要查看的时候直接单击setup -display color 下面就多了一个选项

网友:
没有99SE好用

网友:
给每一层都配色后保存方案是不是会在以后画板的时候调用比较方便呢??

网友:
方便查看

网友(2009-08-19):
保存后就可以以后使用 6# kingscool

网友:
显示顶层,快捷键Z1
显示第二层,快捷键Z2
以此类推。。

以上,仅限pads9.0版本

网友(2011-05-28):
楼上所言正是,补充ZZ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