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allegro 生成的drill钻孔为何与gerber偏移?

楼主(2009-04-24):
虽然allegro在导出gerber和drill文件时设置偏移都为0,
但是在导入到cam350时依然会出现钻孔和gerber偏移。
如图:

原因在这里:

在导出gerber 和drill文件的时候这样设置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看看结果:

分析:
allegro导出gerber时以绝对坐标原点为原点,
导出drill文件时以设定的坐标原点为原点。
(两个小时钻研得出的结论!)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帮忙顶顶。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但是学习了,呵呵,

网友:
    这种贴不顶说不过去
    好经验就得捧场

网友:
    好像没看到过,但是顶一下

网友:
    顶~~~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多谢!

网友:
    顶!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支持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看

网友:
这样做太麻烦,出文件时加个PHOTOPLOT_OUTLINE所有文件就对齐了

网友(2009-06-01):
    我也遇到过,有时把板框改小些

网友(2009-12-29):
现在正在用它,用上了,太好了!

网友: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虽然allegro在导出gerber和drill文件时设置偏移都为0,
但是在导入到cam350时依然会出现钻孔和gerber偏移。 ...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样搞没出现问题啊???
我要按照15楼的方法试试。
应为我们貌似都是有photoplot outline层的

网友:
帮忙顶一个

网友:
这种贴不顶说不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gerber格式的问题,R274x的格式都不会偏移,6x00,4x00格式的会偏移。不管你有没有photoplot outline。

这帖子该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你说的更合理,我们也一直用的RX274,不过我也要试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完了证明你说的是对的,我再来顶你。

网友: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将gerber文件的输出精度设置为2,4就好了,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多谢

网友:
    加PHOTOPLOT_OUTLINE可以吗?那个是比较麻烦,offset X Y可以一起设置吗?

网友:
    已經試過了加PHOTOPLOT_OUTLINE出6X00的Gerber還是會偏移的

网友:
    就是一个精度的设置问题。你出光绘的时候精度是设置的多少,在导入CAM350的时候精度一致就可以了嘛。

网友:
    请问在CAM中如何查看线路是否和外面的大铜皮相连,也就是当我们做好一款产品后要求表面处理为电镀镍金,如何在CAM中查看线路是否能电镀上?

网友:
    不会偏移的。要保持钻孔参数和art参数一致。还有前导零或这后导零也要一致。

网友: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将gerber文件的输出精度设置为2,4就好了,具体原因不明
引用 网友B:

    改精度2 4就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出文件时加PHOTOPLOT_OUTLINE属性也是对不齐的,我遇到过,drill和其他层偏离,可能是发给制板厂后他们在制板时帮纠正了。

网友:
这种问题论坛里已经出现过,版主已经回答过了,看这么多人再回帖,我帮人发一次

网友C:
这种问题论坛里已经出现过,版主已经回答过了,看这么多人再回帖,我帮人发一次

388.43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95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点评):
解决了我的问题,赞赞赞!

网友(2010-02-24):
这个东西太好了

网友D:
我导不规则孔时遇到过这个问题,真是学习了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按lz的建议试一试,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这是一个文件格式的问题!

R274x的格式都不会偏移,6x00,4x00格式的会偏移。不管你有没有photoplot outline。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0-04-08):
    遇到过,我也觉得是格式问题,我的PCB用274X出不会有任何偏移,但是用6X00出总会有偏移

网友(2010-05-20):
    学习了,我以前碰到这个问题,花了不少时间才自己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该不止这一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

网友:
学习先~~
以后也能解决了,赞LZ的热心!

网友(2010-08-30):
我不能回复吗?

网友:
这个经验有用。

网友:
我有遇到过的问题是,有偏移,但是只是一点点。一直还没找到答案。

网友(2010-10-11):
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2010-12-07):
刚才出gerber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照35楼的方法解决了。谢谢版主、楼主

网友(2011-04-08):
唉,我也在这上面纠结了2个多小时,终于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不移动也不会有问题,板厂会帮忙处理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CAM350导入gerber后钻孔偏移的情况,我的解决方法如下,请各位参考:
CAM350导入gerber时仅导入光绘文件,精度格式单位等改成与cadence设置一致。
CAM350单独导入钻孔文件,精度格式单位等改成与cadence设置一致。此时根据钻孔文件中的孔径给它建立一个钻孔工具列表。
CAM350单独导入铣刀文件,精度格式单位等改成与cadence设置一致。此时根据铣刀文件中的孔径给它建立一个钻孔工具列表。
这样分3步导入的gerber文件就没有出现过钻孔偏移问题。

网友(2011-09-15):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种好帖一定要顶,学习了

网友(2011-10-25):
学习了,看了还是用RS274-X比较保险

网友:
按楼主这种方法依然会有偏移的。支持这种说法“是gerber格式的问题,R274x的格式都不会偏移,6x00,4x00格式的会偏移。不管你有没有photoplot outline。”通常我们会在CAM350里对齐。

网友:
鼠标抖抖,金币到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如果是drill与gerber文件的精度在CAM350读入时没有正确选择造成的大小不一致的偏位也要区分

网友(2012-02-03):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论坛里已经出现过,版主已经回答过了,看这么多人再回帖,我帮人发一次

这个MARK一下,回去下载。

网友:
    应该是6X 出图造成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我顶一个,遇到过这个情况,谢谢楼主

网友:
有遇到过,不过没有像楼主这么钻研,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2-11-01):
實在太棒了

网友:
    光绘文件在导入CAM350的时候需要设置钻孔层的偏移,这样就不会出现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顶!

网友:
    呵呵,只要在设计中不移动Origin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Layout会将结构文件的原点设计为工作区域的Origin,如非必要,不会改动它的坐标。。。

网友:
    這個問題在於你是不是有設定 Photo outline ?
當你有設定 Photo Outline 時, Gerber資料輸出範圍會以 Photo Outline 的範圍為準 , 且會Photo Outline 的左下角座標位置當原點座標.

但是 NC Drill 因為不是 Gerber 資料所以不受這個限制 , 因此資料被輸出時兩種資料的原點就會不一樣了.

网友: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如果是加了photooutline的话,钻孔就以photo的左下角为起始点了,输出时钻孔层偏移量设置为左下角坐标那么大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01):
    感谢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再这,我设置的时候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啊

网友:
    这是经验啦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1-16):
    感谢楼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1. 誰說要設定 Offset 的 , 那不知是哪一個年代的事情了.
    2. Gerber 輸出若有繪製 Photo Outline , 則會以 Photo outline 為優先 , 作為出圖範圍 , 同時也是以他的左下角作為 Gerber 的原點. NC Drill 則是以系統原點做為基準點.

    因此當你發現這個問題時 , 第一件是就是去把 Photo Outline 資料給刪除 , 應該就正常了.

网友:
    嗯,楼主解析得好,学习了

网友:
    那drill文件比gerber文件大,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导入之后,要设置钻孔的精度跟输出光绘时的精度一致就不会偏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有问题再沟通。
请教楼主,我的图片如何附上来呢? 不然有图片就更清楚了

网友(2013-02-25):
    用600出图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理,原来是这样啊,辛苦了辛苦了

网友(2013-12-11):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论坛里已经出现过,版主已经回答过了,看这么多人再回帖,我帮人发一次

非常感谢您共享的资料,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楼主说的问题,我的一直都很正常啊,也不用像楼主说的要那样设置啊

网友:
把Format的3:5改成2:3试试

网友:
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設定都是絕對座標
設定中是 Leading zero
format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导不规则孔时遇到过这个问题,真是学习了

不規則孔好似跟這個問題是不同的@@

网友(2014-07-30):
    为什么椭圆形的孔在DRILL文件里面没有??是哪里设置的不对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楼的PHOTOPLOT_OUTLINE如何加?

网友(2015-07-14):
    今天我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像你这样这么麻烦就解决了,我原来出钻孔图的时候选的是相对坐标,跑掉了,再次出的时候选的绝对坐标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的疑问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相对坐标会跑掉(用相对坐标的时候文件会小一些)

网友(2016-03-08):
    学习学弟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没有回复成功?再回复一次

网友(2016-06-17):
    遇到这种情况真是难弄啊

网友:
    没权限下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刚刚也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画图软件显示区域的问题,原来的PCB是在显示区域的最右侧,导出Gerber后有2个图层跑偏很厉害,后来,PCB整体移动到左下角后再设置原点导出就不会跑偏了。

网友:
    最近我也研究了好久,在写一个PPT,但是公司的PPT拷贝不出去。
有时导入gerber后NC drill的比例不对,这个应该跟输出gerber 的软件不同,输出gerber时单位、原点的位置等有关,
    导入CAM350后,在gerber format里面把units改成English,把digits改成2:3/2:5/3:5等比例,具体哪个比例好像不是固定的,自己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