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批量修改元件标号的高度和宽度?

楼主(2009-04-25):
    我在导入网络后发现元件的标号都好大,一个一个去改相当费时间,千万大侠们是怎样批量修改元件标号的高度和宽度的?

网友:
    用全局编辑

网友:
    你是用那个的,如果是AD6的话,你可以在优先选项 — PCB Editor — Dedaults — Component — 编辑,再设置标号的大小,最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全局真的太强大了。我学会那个,后来解决了我好多问题。

网友:
    如果是PROTEL 99SE的话,点开元件标号后,点下Global,然后再在原来的属性框里修改,之后就会有是否全部修改的提示了!

网友:
    全局修改就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O(∩_∩)O谢谢了。

网友:
    把鼠标移到一个TEXT上,右键,查找相似目标,然后全局修改就好了

网友:
    AD中选中一个TEXT,按shift+f,再在里面选same,然后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