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的文件我导入以后怎样转成PCB的板框?

楼主(2009-04-25):
DXF的文件我导入以后怎样转成PCB的板框? 请教有没简便方法?

网友A:
转贴:
避免AUTOCAD 文件轉 POWER PCB 單位出錯方法避免AUTOCAD转POWER單位出錯問題的方法:
1.在AUTOCAD中先選中圖形使用"PURGE"命令將所有附屬圖層,只留0層;

2.在AUTOCAD中先選中圖形,使用"MOVE"命令將圖移動至0點{鍵入0,0}
3.在AUTOCAD中鍵入"W"命令(WRITE BLOCK),設置原點,選擇圖形,要注意单位的更改。通

常使用的是"METERS"來做單位,確認後會自動存儲為 "NEW BLOCK.DWG".關閉文件.

4.打開剛剛存儲的"NEW BLOCK.DWG"文件,檢查無問題後另存為 AUTOCAD R12/LT2 DXF 格

式的文件.

5.使用 POWER PCB 導入"IMPORT",導入後可看見 DXF-File Unit 為" METRIC" 是正確的。

6.Power PCB 中選擇已導入的圖框,後進行組合(Combine),再將圖框放入改為其他層面。

在AutoCAD中把线弄成闭合的2D Line导出后,在Power PCB中可直接用Scale命令改成板框。

AutoCAD改闭合线的方法:

1. 在命令栏中输入:PE,选择其中一条线,回车

按J 后选择所要闭合的线,直接回车、回车便可

网友(2009-12-06):
    依上诉方法导入power pcb中后,尺寸正确但power pcb系统反应太慢,如何解决。

网友(2010-02-04):
    在AutoCAD中把线弄成闭合的2D Line导出后,在Power PCB中可直接用Scale命令改成板框。 1. 在命令栏中输入:PE,选择其中一条线,回车, 后选择所要闭合的线,直接回车、回车便可
这个楼主能截图详细点说明一下吗?我真找这相关的资料.因为有时经常会遇到异型的板框,在AutoCAD修改好后成DXF格式后这样导入比较方便...请指教...

网友:
    直接导入CAM350,再导出来,导进POWER PCB就可以了,更简单,不过导的时候要注意下单位

网友:
    CAM350,再导出来..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网友(2010-12-07):
    是一个好方法,有没有详细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说的方法能不能详细点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打开CAM350 FILE -----Import----DXF

    在CAM350里面把单位改成MM的

然后再Export -----dxf 保存

    打开PCB,,FILE ---Import-----把刚才导出的DXF选进来

导进来以后,选择外宽的线,也就是你想要变成板边的线,属性,改成OUTLIN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Scale命令改成板框这个命令是从那里调出来?

网友(2012-02-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打开CAM350 FILE -----Import----DXF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贴:
    避免AUTOCAD 文件轉 POWER PCB 單位出錯方法避免AUTOCAD转POWER單位出錯問題的方法:
    1.在AUTOCAD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