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的快截键

楼主(2009-04-25):
我想问下。。pads2007的快截键有没有像2005那样有一个文件可以修改的,我如果想把家里设置好的快截键带到公司。。不用回公司再设置一遍。。。有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还想问问你在PADS2007中怎么设置快捷键的??

网友:
右键单击菜单()哪里都行,点Customize在Keyboard And Mouse里面
关于备份快捷的问题,我刚才有发了,不过和你公司的安装路径可能不同,建议备份到这个如下那个子值
HKEY_USERS\S-1-5-21-1991850334-2725387726-140213151-500\Software\Mentor Graphics\PADS2007_4\PADS Layout\Workspaces
这个级右键点Workspaces,导出一个.reg文件,带去公司导入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