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04-25):
pads中进行层定义时要设置routing direction这个参数对板子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我定义了两个地层,分别分配了相同地网络,结果提示出错,这样分配不行吗?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routing direction只对Router自动布线有影响吧,如果手工拉线,应该没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定义2个地层,网络名可以相同,但是层的名称不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