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自动保存文件问题

楼主(2009-04-25):
刚在布线时软件崩溃了,不过有个.sav文件可以打开,但是提示This database is locked for writing.在里面布线后点保存,提示 ,该怎么修改文件的属性才能保存啊。。。。。估计这个sav文件是系统自动保存的。请大家帮忙下

楼主:
我把这个文件放上来大家看看吧

楼主:
嘿嘿,解决。感谢坛友袁兄和王睿的热心解答。解决方法是file--->properties...查看
点击unlock即可,嘿嘿

网友(2010-04-28):
sav文件是自动保存生成的吗?我设置了自动保存后,好像没有根据我设定的时间进行自动保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勤按Ctrl+S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怎么设置自动保存啊

网友:
自动保存的应该是auto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