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使用databook

楼主(2009-04-25):
使用databook比较麻烦,特别是做数据库的时候,但是,使用databook可以解决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在库中建立了新的part后必须要关掉dx才能正确显示,用databook只要在相应的数据源添加就可以了,修改了part的脚影射也很方便,感觉databook是动态的,东西多会很慢,pdb是静态的,要手动更新,有时还无法更新!

网友:
有没有教程,放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呵呵,一直看的是文档,很全面!

网友:
databook好是好,可是建表好麻烦啊
设置也很多
我做了一次,没调用到
就放弃了
不用databook,也可以布板吧?

楼主:
是可以布板,不过在2007里有点问题,就是在库里新建立了part必须把dx关掉才能访问新的part,一旦把part的管脚映射关系改动了就会在package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是没有办法update symbol ,有时是提示本地pdb错误,有时又是提示说pin maping error,麻烦太多了,我觉得是因为本地的pdb不是动态更新的原因,这样的好处是访问速度快,但是会有古怪的问题,用databook要设置搜索路径,要不会非常的慢,建立数据库是比较麻烦,配置也繁琐,但是建好了就好用了,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奇怪的问题,当然了,各有各的好,看你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