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楼主(2009-04-26):
小弟新学pads,弱弱的问下DXDesigner 和PADS LOGIC有什么区别呢?6 m8 A1 w. b3 F, B
一般画SCH应该用哪个呢?

网友:
PADS LOGIC是pads自带的原理图工具,没用过,听说不好用,功能太弱了,dxdesigner是mentor目前主推的前端工具,正在用,教程少,有点难学,小问题特别多,是bug还是本来就这样目前不清楚,dxdesigner可以用databook,这是个比较强大的元件管理和搜索工具,配置麻烦,但是配置好了还是很好用的,用pads一般推荐的是orcad——pads流程,这样的搭配一般密度的工程绝对够用了,orcad简单实用,是最好的原理图工具,整合了pspice等仿真,很不错!!dxdesigner画出来的图很丑,不习惯!不过orcad毕竟不是mentor自己的东西,用着别人的软件整合度没有自家的好,用的话推荐dxdesigner!虽然是难用点,如果可以找到插件让orcad与pads进行交互的画还是orcad好点!!毕竟用自家的东西只是为了交互,如果orcad与pads可以交互那么就用orcad了

楼主:
多谢指教,我上次是看了PADS代理商的演示,觉得PADS在SCH与PCB之间的交叉参考,切换,修改,确实不错,所以想用,我也比较习惯ORCAD。

网友:
貌似有个插件可以让orcad与pads交互,就是实现你说的那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