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

楼主(2009-04-26):
请问:铺完铜后需要打几个孔让上下两层的铜连起来吗?如果只是两层板

网友:
看你的地线走向,一般数位的是要打.

网友:
要打,而且要保证上下两层的GND连接良好。

网友(2009-08-19):
打多少还没有什么规定,按实际情况

网友:
2007可以自动添加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