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nInvPkg Eorror 问题

楼主(2009-04-27):
用DX2005画好原理图做DRC的时候
提示:PinInvPkg :Eorror:-spn EPM9320,-MEMW Invalid pin #72,max for Pkg=60
后面还有和这个一样的
一共是3个IC
EPM9320 84个脚
有24个脚在符号哪里没画
但我在作PDB的时候已经设置成NC了
怎么还是出错啊?

网友:
感觉就是part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画符号的时候没有指定PKG_TYPE
是后来修改的
是不是这样就会出错啊?

网友:
在07里这些属性可以完全不管,05好像要设置这些属性,没有用过05所以帮不了了

楼主:
我重新画了符号,合成PDB
再调用新的part
问题依旧
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帮帮我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
我在符号里把NC脚画上去
再重新生成part
然后再调用
就没有错误了
有个疑问:PDB里的NC有什么用啊?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symbol的管教必须和cell的相同,把symbol的nc加入pdb的nc列表后画原理图就不能从nc管教连线出来!

楼主:
觉得这样好麻烦
如果是NC很多的芯片
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网友:
是这样的,mentor的东西有时候很不人性化,比如相同名字的管教必须认为的把他们改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