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 銅皮問題

楼主(2009-04-27):
如附檔,我用盡了辦法就是不能給L2做上銅皮,
四層板,中間兩層我是做成了GND.

 我用了NO PLANE, CAM, SPLIT都不能給L2 加上銅皮.
請高手解釋下.

謝謝~

楼主:
原本我是將L2&L3都沒成CAM PLANE,然后定義為 GND, 結果輸出Gerber時,只有L3有銅皮.
L2沒有, 厂商在問我怎么回事. 是不是告訴說這是負片就可以? 但是L3為什么同是CAM而能加上呢?

楼主:
有人能幫忙嗎?

网友:
    看了你发上来的pcb文件,感觉很乱,copper pour 外面套copper pour cut out,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把copper pour cut out删掉就可以在CAM里看到L2层的铜了。

楼主:
    哦~
    我找到問題點了.
我原是有做了copper pour,后面改為CAM 層,但沒去掉,所以可能會出現這問題.
我去掉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呵呵~ 太大意.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