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时序仿真求教?

楼主(2009-04-27):
不是都说100M的SDRAM布线很简单,不需要考虑什么的吗?

怎么我布的时候考虑了等长,用HyperLynx进行时序仿真时,却似乎冒出了些疑问呢?

下面是我所仿真出的 “CPU写SDRAM ”的一些飞行时间数据。用的芯片为S3C2440 和 hy57v561620

网络名

最小飞行时间(ns)

最大飞行时间(ns)

最小飞行时间(ns)

最大飞行时间(ns)

LDATA0

1.001-0.687

0.314

6.114-0.687

5.427

1.158-0.922

0.236

1.413-0.922

0.491

LDATA1

0.962-0.687

0.275

5.715-0.687

5.028

1.129-0.903

0.226

1.374-0.903

0.471

LDATA2

0.911-0.687

0.224

5.967-0.687

5.28

1.148-0.913

0.235

1.394-0.913

0.481

LDATA3

0.962-0.687

0.275

5.761-0.687

5.074

1.119-0.913

0.206

1.364-0.913

0.451

LDATA4

0.981-0.687

0.294

5.564-0.687

4.877

1.148-0.913

0.235

1.364-0.913

0.451

LDATA5

0.962-0.667

0.295

5.368-0.667

4.701

1.109-0.903

0.206

1.335-0.903

0.432

LDATA6

0.981-0.677

0.304

5.584-0.677

4.907

1.138-0.913

0.225

1.354-0.913

0.441

LDATA7

1.099-0.687

0.412

5.702-0.687

5.015

1.148-0.913

0.235

1.364-0.913

0.451

LSCLK0

0.962-0.677

0.285

1.227-0.677

0.55

1.119-0.913

0.206

1.384-0.913

0.471

LSCLK1

0.952-0.687

0.265

1.217-0.687

0.53

1.119-0.913

0.206

1.384-0.913

0.471

根据S3C2440A及hy57v561620 的 数据手册查得:

下面根据公式: Tclk + Tclk-flight-min - Tpd-max-Tdata-flight-max > Tsetup
                    Tdata-flight-min + Tpd-min - Tclk-flight-max > Thold   计算建立时间及保持时间的充裕量。
其中: Tclk 为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此处为 1/100MHz = 10ns;
        Tclk-flight-min为时钟的最小飞行时间;
        Tclk-flight-max为时钟的最大飞行时间;
        Tdata-flight-min为数据的最小飞行时间;
        Tdata-flight-max为数据的最大飞行时间;
        Tpd-min为数据在cpu内部的最小延时,此处应该是1ns吧;
        Tpd-max为数据在cpu内部的最大延时,此处应该是4ns吧;

我用了仿真数据中的一组LDATA0数据进行计算,
得出:
10 + 0.206 - 4 - 5.427 = 0.779 < Tsetup的1.5ns

两个公式都不成立,很是奇怪。

下面把小弟的hyp文件及所用的仿真模型附上,已方便各位验证。其中,CPU到SDRAM中的,控制线,数据线,地址线,时钟线,我都等长为1.790 inch。

这些问题已困扰小弟多日,还请论坛里的各位大侠,多多帮忙,以方便我们这些菜鸟的进步与提高,谢谢!!!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

1、帮忙看看小弟的仿真过程是否有问题,(因为第一次做仿真,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明白。)

2、不知道我所用的公式会不会有问题,此公式选自《高速数字系统中的时序分析与设计》。

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是不是我的数据线太长了。

4、接着我应该怎么改良设计?

网友:
10 + 0.206 - 4 - 5.427 = 0.779 < Tsetup的1.5ns
我简单看了一下,这里的4应该是数据的输出最大延迟,但是相对关于时钟的输出延迟好像没看到?

这个同上面的,就是数据延迟了,那么时钟呢?或者说那些控制线

最好能提供表1的图片,来理解一下。

楼主:
To liqiangln: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下面画了标记的,1~2ns。这个数值是用来做什么的,应该怎么使用呢?

表一的图片是指哪方面的? 因为是第一次搞仿真很多东西可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还请多多包涵啊~~~~

另:我提供了相关的文件及模型, 不知可否帮助验证一下仿真过程是否正确?谢谢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只有参数,有没图表,怎么知道你这些参数表示什么的,别人怎么帮你看呢?

楼主: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LDATA0的

LSCLK0的

楼主:
郁闷,怎么不没人理我啊~~~~~是不是我提问的方式不对?还是问题表达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