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助解决DRC不过

楼主(2009-04-27):
请大牛们帮助解决DRC不过   谢谢

DRC 不过.pdf

楼主:
请帮助我指出原理图的错误在那里???   谢谢帮助!!

网友:
要把你的DRC检查报告贴上来的
否则没法帮你检查
要么直接把原理图文件贴上来,呵呵
简单看下你的右上角的电容没有接地

楼主:
********************************************************************************
*
*  Design Rules Check
*
********************************************************************************

Checking Pins and Pin Connections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00783:  SCHEMATIC1, PAGE1  (9.50, 0.9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38417:  SCHEMATIC1, PAGE1  (3.80, 3.7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50078:  SCHEMATIC1, PAGE1  (6.40, 3.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12069:  SCHEMATIC1, PAGE1  (3.10, 2.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7459:  SCHEMATIC1, PAGE1  (4.20, 1.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8150:  SCHEMATIC1, PAGE1  (2.90, 3.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7157:  SCHEMATIC1, PAGE1  (2.90, 2.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6939:  SCHEMATIC1, PAGE1  (3.40, 2.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8014:  SCHEMATIC1, PAGE1  (3.00, 3.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5454:  SCHEMATIC1, PAGE1  (2.20, 1.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7880:  SCHEMATIC1, PAGE1  (3.10, 3.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5059:  SCHEMATIC1, PAGE1  (2.20, 1.0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7618:  SCHEMATIC1, PAGE1  (3.30, 3.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4640:  SCHEMATIC1, PAGE1  (7.35, 4.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0783:  SCHEMATIC1, PAGE1  (9.50, 0.9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1231:  SCHEMATIC1, PAGE1  (8.35, 2.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8303:  SCHEMATIC1, PAGE1  (5.20, 3.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2009:  SCHEMATIC1, PAGE1  (3.30, 2.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0772:  SCHEMATIC1, PAGE1  (8.35, 2.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1796:  SCHEMATIC1, PAGE1  (2.20, 1.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7941:  SCHEMATIC1, PAGE1  (5.20, 3.0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1581:  SCHEMATIC1, PAGE1  (2.20, 1.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1158:  SCHEMATIC1, PAGE1  (2.80, 0.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7510:  SCHEMATIC1, PAGE1  (5.20, 2.9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1002:  SCHEMATIC1, PAGE1  (2.90, 0.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0886:  SCHEMATIC1, PAGE1  (3.00, 0.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7160:  SCHEMATIC1, PAGE1  (5.20, 2.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0520:  SCHEMATIC1, PAGE1  (3.10, 0.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0279:  SCHEMATIC1, PAGE1  (3.20, 0.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6815:  SCHEMATIC1, PAGE1  (5.20, 2.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9865:  SCHEMATIC1, PAGE1  (4.20, 1.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9516:  SCHEMATIC1, PAGE1  (4.20, 1.0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9370:  SCHEMATIC1, PAGE1  (4.20, 1.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6475:  SCHEMATIC1, PAGE1  (5.20, 2.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8661:  SCHEMATIC1, PAGE1  (4.20, 1.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7670:  SCHEMATIC1, PAGE1  (4.20, 1.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252:  SCHEMATIC1, PAGE1  (3.10, 5.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085:  SCHEMATIC1, PAGE1  (3.00, 5.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8085:  SCHEMATIC1, PAGE1  (7.35, 3.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7596:  SCHEMATIC1, PAGE1  (7.35, 3.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5150:  SCHEMATIC1, PAGE1  (2.90, 5.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4546:  SCHEMATIC1, PAGE1  (2.30, 4.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38417:  SCHEMATIC1, PAGE1  (3.80, 3.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3982:  SCHEMATIC1, PAGE1  (8.30, 3.1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4444:  SCHEMATIC1, PAGE1  (2.30, 4.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62870:  SCHEMATIC1, PAGE1  (5.20, 3.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3699:  SCHEMATIC1, PAGE1  (8.30, 3.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4344:  SCHEMATIC1, PAGE1  (2.30, 4.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62490:  SCHEMATIC1, PAGE1  (5.30, 3.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2164:  SCHEMATIC1, PAGE1  (8.35, 2.9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4246:  SCHEMATIC1, PAGE1  (2.30, 4.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71695:  SCHEMATIC1, PAGE1  (8.30, 2.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4222:  SCHEMATIC1, PAGE1  (0.30, 1.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04130:  SCHEMATIC1, PAGE1  (0.30, 1.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0870:  SCHEMATIC1, PAGE1  (6.20, 3.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7364:  SCHEMATIC1, PAGE1  (4.00, 4.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4116:  SCHEMATIC1, PAGE1  (7.35, 4.0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7240:  SCHEMATIC1, PAGE1  (4.00, 4.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3597:  SCHEMATIC1, PAGE1  (7.35, 3.9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7118:  SCHEMATIC1, PAGE1  (4.00, 4.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0562:  SCHEMATIC1, PAGE1  (6.20, 3.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998:  SCHEMATIC1, PAGE1  (4.00, 4.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2054:  SCHEMATIC1, PAGE1  (7.35, 3.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880:  SCHEMATIC1, PAGE1  (4.00, 4.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50078:  SCHEMATIC1, PAGE1  (6.40, 3.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66198:  SCHEMATIC1, PAGE1  (5.20, 4.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49844:  SCHEMATIC1, PAGE1  (6.00, 3.2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1545:  SCHEMATIC1, PAGE1  (7.35, 3.7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764:  SCHEMATIC1, PAGE1  (4.00, 4.9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65791:  SCHEMATIC1, PAGE1  (5.25, 4.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584:  SCHEMATIC1, PAGE1  (3.40, 5.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1041:  SCHEMATIC1, PAGE1  (7.40, 3.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470:  SCHEMATIC1, PAGE1  (3.30, 5.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16360:  SCHEMATIC1, PAGE1  (3.20, 5.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65389:  SCHEMATIC1, PAGE1  (5.20, 4.3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N80542:  SCHEMATIC1, PAGE1  (7.35, 3.50)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楼主:
三楼大侠 我贴上来了,请帮我看下,到底那里错了问题1!!谢谢 请参考原理图

网友:
你的器件封装,如果不是电源的引脚,引脚没有连线,用passive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器件封装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我的那些信号线怎么才能连接起来?好象要设置什么参数,难道不是名称一样就不能连接吗?怎样设置才能把我的信号线连接起来,谢谢!1  我是个新手

楼主:
谢谢你!!好象是这些问题,但我不知道这样才能把这些信号连接起来

楼主:
顶下自己!!请帮助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