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位号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这个元件在原理图和PCB中的位号实际上是R215,但是我在原理图中双击这个器件时,出现如附件中的属性,为什么位号还有一个R170的reference呢?
谢谢!

网友:
点击dsn,执行Accessories--Transfo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to Instance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执行后会进行哪些动作呢?谢谢!

网友(2009-06-29):
就是保留B属性,而非A属性,使元件属性一致(就是你要的R215)

网友:
晕!什么都有,不知楼主是怎样弄出来的?我的没有这个的。呵呵。

网友:
我的也没有,不过你可以这样试试:
在设计窗口选中.dsn根目录
Design/Remove occurance 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