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DR2设计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用4片micron533MHz 的MT47H128M16,看见DIMM设计都会在DQ,DQS前面串联22O电阻,BA,RES#,WE#...前面串联个3O或5O电阻
1、我使用分离器件,如果使用ODT,是不是DQ,DQS前面不用添加22O电阻,如果加电阻,是加在靠近DDR CONTROLER还是靠近DDR2 SDRAM,
2、4片MT47H128M16需共用BA,RES#,WE#,等信号,是不是最好串联一个3O电阻,然后分支,在3O电阻前走线接RTT匹配电阻。
请高手指导下我设计。。。谢谢~

网友:
感觉你的设计还没入门,主要是没分清你设计的东西的原理。

简单几个问题,你设计加串阻干什么?如果用ODT,那个器件支持ODT,那个不支持,还是都支持?
你的RAM是什么拓扑结构,你分析过吗?不同的拓扑,不同的端接设计。

楼主:
以前没有做过DDR2的设计,看别人的一些设计都是采用DIMM结构,我现在要直接用内存颗粒,连接方面就有些蒙了,
我的DSP是飞思卡尔的MPC8640,和DDR器件都支持ODT,
准备采用micron推荐的补偿结构,没有串联衰减电阻,BA,RES#,WE#...末端加上RTT的并联端接,DQ,DQS不需要端接。
现在就是BA,RES#,we#等需要同时驱动4块片子,我的端接改怎么连接啊,直接分支驱动,每块内存颗粒后面都并联端接,还是中途直接(或加1小电阻)分支,只端接一次。
请大侠指导哈。。。

楼主:
我的RAM是4块16位的RAM,并联成一个64位的RAM,地址驱动线相同

网友:
现在就是BA,RES#,we#等需要同时驱动4块片子,我的端接改怎么连接啊,直接分支驱动:
liqiangln:你的回答中,已经告诉我了:BA,RES#,WE#...末端加上RTT的并联端接
就是你的设计是采用菊花链的结构,是可以的。不过看你的速率了,太高了,也不建议菊花链,可以采用T型的。
DDR2如果想上1033M,必须T型,如果你就是533M,菊花链没问题。

楼主:
版主,我采用T型结构,需要对每个分支分别进行阻抗匹配,
还是在分支节点进行阻抗匹配啊?

网友:
VTT做一次就可以,BA,RES#,we#串电阻后上拉到VTT再分成多路
placement 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1.CPU, BA,RES#,we#串电阻.VTT电阻,DDR
2.CPU, BA,RES#,we#串电阻和VTT电阻 top 和bottom 对贴. DDR
BA,RES#,we#------信号经串电阻后,上拉到VTT,然后一分二,分别走到两片DDR中间再自第二次一分二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0332&extra=
或在资源区找
DDR layout guide

有我发的MPC DDR的layout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