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热焊盘怎么做?

楼主(2009-04-27):
这种热焊盘怎么做?

网友:
做一个Shape
复制  旋转  定位

楼主:
弧怎么画的?

网友:
就是Shape Add命令啊
在Option栏可以选择Line 或者Art来画的
至于画得是否美观就是个人是否是巧手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flash不?

网友:
 到底 麽樣畫的啊????
說啊。。。。。不說是狗狗。。。

网友:
有谁知道啊

网友:
不说的是狗狗。。。

网友(2009-05-27):
教我画这种高级玩意吧。。。。。。。

感谢!!!!太感谢啦。。。。。。

peking8088@163.com

网友:
还是不明白怎么画

网友:
先用ORCAD画转DXF后倒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