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解答 迷惑中...

楼主(2009-04-27):
    我在做板的是候电源层和地层做负片,出GERBER是出正片,那它的ART文件是正片还是负片,出GERBER时那个APERTURES。。是干什么的???

网友:
    出GB的时候选的正片 art应该是正片的,

APERTURES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只知道每次出图时把旧的文件DEL然后再ADD一个就行了。

网友:
    如果出GB能够顺利产生就行了,
正片,负片这个不是最关键的,

楼主:
    新手还热情些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