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Allegro后仿真出现了以下的问题,相信各位能够提供帮助,

楼主(2009-04-27):
详细情况请查看附件,谢谢!!!

楼主:
用Allegro后仿真出现了以下的问题,相信各位能够提供帮助,
请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详细情况请查看附件,谢谢!!!

网友:
上面提示不是很清楚了吗?
直接选择“是”
然后一步步的设置

楼主: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提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