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黏贴

楼主(2009-04-27):
阵列粘贴:
只能横贴几个或竖贴几个;
可不可以横竖同时贴几个,
拼板的时候用????

网友:
阵列两次不也行了么?protel99se我没发现有这功能。其它的还不会,这个都没搞精呢。

网友:
拼板的时候可以用AUTOCAD画拼板示意图,可以在横竖两个方向进行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