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RC错误是由什么引起的??

楼主(2009-04-27):
    我在画pcb的时侯,老是会由这个情况,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DRC错误发生??

网友:
    查看DRC输出文件,所有错误都有详细说明,根据上图看可能这个第9脚有重叠的焊盘

网友:
    有网络的和没有网络的连在一起就会报短路错误。

网友:
    焊盘和过孔不是同一个网络

网友:
    怎么就一个有网络呀,难道你不是根据网络去画的吗?

网友(2009-08-13):
    不属于同一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