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pture中如何将Pin的name和pin成直角[已解决]

楼主(2009-04-27):
比如下图的Pin11和Pin9,Pin的方向是垂直的
但是Pin的name是相互平行的

请问这样的元件如何在capture里面建立?

网友:
进入编辑元件窗口,options/part properties/pin names rotate  改为false

楼主:
还是不对啊
比如图中的pin12

就还是没有旋转的。。

网友:
选择元件,右键Edit part,进入编辑界面后,选择任意PIN NAME,右键Rotate,退出保存选择UPDATE ALL

楼主:
汗。。。原来在右键里头,一直从option里头难怪找不到

解决了
感谢楼上

网友(2012-06-12):
2楼 方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