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CU5V电平输出控制24V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4-28):
我采用51单片机来控制24V的继电器,由51的P1.0口经5.6K电阻到8050的B端,E端接地,C端接继电器的-端,继电器的+和-端接一个IN4007,其+端接24V电平。
试验现象如下:当P1.0口为+5V高电平时,实际测量输出为2.6V,继电器吸合;当P1.0口为0V高电平时,实际测量输出为0.78V,继电器还是吸合没有释放。出现这种情况我应当怎么办?

网友:
看不到图啊

楼主:
我重新发了

楼主:
没人可以回答阿 天啊

网友:
    从两方面入手吧。
首先,试着在BE结上并一个5.6K电阻,看看有没有有效果。
其次,8050的CE结耐压是25V,你的继电器工作电压为24V,这样如果电压有波动管子就可能击穿,试着换一个CE结耐压高一些的管子。

楼主:
    这个问题昨天晚上作了试验,在继电器的+端即24V接入端,串接一个100欧姆的电租同时并联一个100uF/50V的电容。
目的是:当电路闭合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现象会产生电动势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增大,从而延长了吸合时间,串联上RC电路后则可以缩短吸合时间。原理是电路闭合的瞬间,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可视为短路,这样就将比继电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高的电源电压加到线圈上,从而加快了线圈中电流增大的速度,使继电器迅速吸合。电源稳定之后电容C不起作用,电阻R起限流作用。
    同时8050的BE间加了100K的电阻来保证,在没有正向偏置电压的情况下,保证基极的电压为零,防止三极管的受外部的干扰而误导通
同时感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09-09-20):
    一看就知道你的二极管接反了  正极应该是节三极管的集电极吧 负极接24V

网友:
    我个人建议你使用一个CD4053 模拟开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查看DATASHEET

网友:
    也就不需要三极管了

楼主:
    7楼说的是对的 这个是我当时说错了 +我当时想成继电器的+端了 此处+要接8050的C端
    同时8楼和9楼的说法是错误的 1.采用4053增加成本;2.根本没有看懂1楼我说的啥

网友:
    应该在8050基极给一个下拉。直流继电器底电位保持是很正常的,要0电位就保持不了。

网友:
    直接用ULN2003 ,2803就可以,直接推,什幺都不用,二極管都不用!

楼主:
    我重新发了图上来 现在的现象是 开机后2个继电器有1S左右的吸合动作,然后放开,这个是因为51单片机初始化时P1口带内部弱上拉引起的动作,现在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开机初始1S吸合的动作屏蔽掉,不知道如何设计那边8050的控制。
    上电完成后,可以正常的控制继电器吸合和释放动作。
    各位谁有办法来帮我解决下,开机因为P1口的弱上拉引起的继电器误动作哦。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1.2和1.3口的10K电阻和三极管B级加220uf电容,采用RC方式(2.2S左右)避开开机1S时的上电为高电平的状态

网友: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24V继电器当然要用24V的电来控制了啊!@#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单片机通过光耦来控制24V的通断。24v的通断来控制继电器的 闭合、断开。

网友(2009-10-23):
这个好办 先用单片机控制PNP三极管导通 然后去控制NPN三极管的导通嘛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来驱动PNP三级管的导通,从而控制另一个NPN三极管的导通到地嘛

网友:
双三极管方式比较可靠,而且可以防止晶体管CB击穿带来烧MCU问题

网友(2021-04-14):
内部弱上拉   那就在IO口接一个下拉电阻  默认初始值为低电平应该就可以了